闂備礁鎼ˇ顖炴偋閸℃鑰块弶鍫氭櫆椤洟鏌i悢铏光€�

楼主:
闂備浇宕甸崑鐐电矙閹寸偟闄勯柡鍐ㄥ€荤粻鏃堟煟閺傛寧鍟為柛搴e枛閺岋繝宕橀妸銉㈠亾瑜版帒姹查柨鐕傛嫹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程序不运行
zdh09
zdh09

网友A(2009-09-01):
程序不运行
我的板子上连接外接控制部件,传感器,430就不运行,但是如果除了外接电源,其他都拔除,则430开始运行,然后可以把外接控制线,及传感器等线连接上,430仍继续运行.
什么原因
控制线
程序

网友B:
程序中有没有死循环?

网友C:
没有死循环,如果有的话,与是否连接外电路没有关系啊
引用:
作者:
程序中有没有死循环?

网友D:
建议你把所有与外设有关的程序关掉,看程序是否可以运行,如果可以运行,再逐个开前面关掉的程序,也许可以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E:
楼上说的对。
引用:
作者:
建议你把所有与外设有关的程序关掉,看程序是否可以运行,如果可以运行,再逐个开前面关掉的程序,也许可以...
试验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F:
对,一段一段的关闭程序,慢慢找出问题

网友G:
仿真一下,看看

网友H(2009-10-17):
有可能是连续进入某个中断了,整体效果以为是死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