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4250的JTAG接口有什么特殊要求么

楼主:
MSP430F4250的JTAG接口有什么特殊要求么,按一般的接法做的板子,程序烧不进去呢,板子没有反应.
谢谢解答!!

网友:
TEST引脚接没?

网友:
接过了的啊
请问一下,单片机晶振的 电容是怎么样搭配的呢??

网友:
板子没反应,编译软件是如何提示的?

网友:
检查一下连接,检查电源和复位

网友:
47K    2。2nf     我们做的转接板 就按经典JTAG接法啊  很好用啊

网友:
没什么特殊要求,很好用,我一直在用。

网友:
复位不正常时也会出现此种现象

网友:
检查下适配器板实物与原理图相比有没有差异,比如多个电容什么的?

网友:
外部VCC最好也接上

网友:
上你的图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