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438的IO驱动能力?

楼主:
看芯片手册里的一个图显示,当PxDS寄存器的相应位置1,电源电压3V以上时,低电平输出的驱动能力是50~55mA是这样吗?

网友:
最近也打算用5438,不知道5438有几个通用UART?

如题:最近也打算用5438,不知道5438有几个通用UART?
哪位熟悉的给回答下

网友:
5438上叫USCI(多用途串行通讯接口) 4个

网友:
55mA?是5438还是5438A?

网友:
说的是当VCC=3伏时,全驱动模式下,输出电压的低电平电压值Vol与低电平最大输出电流Iol的关系。Vol越大,Iol就越大。当Vol=VCC时,Iol达到最大值,有-55mA之多,但是MCU总输出电流限制在48mA。
不知什么用途。

网友:
详见5438手册的45页和46页(分别为该寄存器0和1的情况),这个了解清楚还是有用的,245或者三极管就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