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驱动的1602与msp430相连的问题

楼主:
5v驱动的1602怎样与3.3v的msp430相连啊?
试过很多办法,用电阻和二极管进行了电平转换,但还是不行
电平转换后读忙一直有问题
程序是用的51的程序改的,51可以很顺利的完成功能

网友:
电平转换芯片吧

网友:
74245可以用,有人这么用的

网友:
用电平转换芯片sn74lv4245
还有就是用3.3V的液晶!
另外,我们使用5V的液晶直接和430接口,没有任何问题!液晶是12864的!

网友:
有3V得这个1602液晶,就省得转换了,淘宝有卖得,估计16~18元

网友:
额。。。。。我是用的是2274,jtag上面那三个引脚就可以供5v的电。

网友:
我用的是给外部供电的。
1602的3口接个可调电阻,调对比度。大概是2K左右的。
下面是偶的程序
#include<msp430x22x4.h>

#define set_rs P3OUT|=BIT0;
#define clr_rs P3OUT&=~BIT0;
#define set_rw P3OUT|=BIT1;
#define clr_rw P3OUT&=~BIT1;
#define set_en P3OUT|=BIT2;
#define clr_en P3OUT&=~BIT2;

const char ta××e1[]="I Love you!!!";
const char ta××e2[]="Forever!!!";

void delay(int m)
{
for(int i=0;i<m;i++)
for(int j=0;j<1000;j++);
}

int check_busy()
{
P3DIR=BIT0+BIT1+BIT2;
P4DIR=0X00;
clr_en;
clr_rs;
set_rw;
_NOP();
set_en;
if(P4IN&BIT7)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void write_com(char com ,char temp)
{
if(temp==1)
{
while(check_busy());
}
clr_en;
clr_rs;
clr_rw;
_NOP();
P4DIR=0XFF;
P4OUT=com;
_NOP();
set_en;
_NOP();
_NOP();
clr_en;
}

void write_data(char data)
{
while(check_busy());
clr_en;
set_rs;
clr_rw;
_NOP();
P4DIR=0XFF;
P4OUT=data;
_NOP();
set_en;
_NOP();
_NOP();
clr_en;
}

void init_io()
{
WDTCTL=WDTPW+WDTHOLD;
BCSCTL1 = CALBC1_1MHZ; // Set DCO to 8MHz
DCOCTL = CALDCO_1MHZ;
P3DIR=0x07;
P4DIR=0XFF;
}

void init()
{
delay(15);
write_com(0x38,0);
delay(5);
write_com(0x38,0);
delay(5);
write_com(0x38,0);

write_com(0x38,1);
write_com(0x08,1);
write_com(0x01,1);
write_com(0x06,1);
write_com(0x0c,1);
}

void display()
{
while(1)
{
for(int i=0;i<13;i++)
{
write_com(0x80+i,1);
write_data(ta××e1[i]);
}
delay(100);
for(int i=0;i<10;i++)
{
write_com(0x80+0x40+i,1);
write_data(ta××e2[i]);
}
}
}
void main()
{
init_io();
init();
display();
}

网友:
用4245的比较多,但是比较贵,可以用244,我就这么用的。另外,直接接5伏液晶也可以,摸着液晶发烫,只是时间长了不保险。不建议这么用。

网友:
用SN74LVCC3245就可以。

网友:
你用51下载器供电就ok了

网友:
我的都可以 是5V的1602 数据这些口都是直接与430相连的。电源接5V就是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液晶问题。。

网友:
一般5V供电,3.3v能驱动的么

网友:
我也纠结过这东西,毕竟MSP430是贴片封装的,烧了不好换。

TTL逻辑电平不是 高要高过 3.5吗?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