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好么】关于仿真成功,但是去掉JTAG失效问题

楼主:
我做了一个小系统,按键控制LCD信息的一个work。在仿真的时候很听话,但是去掉下载线就不行了,不明白为什么。。。
PS:四个按键,都是中断接法。我把程序调整了一下发现如果不开中断可以顺利运行,但是 _EINT(); 执行以后就没有了反应了。请问是我哪里出错了?

下面是编译的信息: 3 272 bytes of CODE memory
92 bytes of DATA memory (+ 20 absolute )
1 483 bytes of CONST memory (+ 2 absolute )
再问一个啊:我以前能找到map文件的,但是现在找不到了,请问在哪啊?

网友:
我找到map文件了,但是还是找不出错在哪里,我要是懂多点就好了。。。
朋友们有空给我分析一下好么?

网友:
怎么分析?

能把代码贴出来 吗?向你学习

网友:
引用:
作者:  查看帖子
能把代码贴出来 吗?向你学习
等我两天啊,我现在帮一个公司做51控制,忙完这几天就贴上来啊~~

网友:
估计进中断了

网友:
引用:
作者: 查看帖子
估计进中断了
没有 我就是想让他进中断呢,到了——INT()了就不运行了。。。
这个时候我还没有按按键~~

网友:
清除中断标志了吗

网友:
有设置按键的上下拉电阻吗?

网友:
是不是复位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