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板子调试问题

楼主(2009-08-22):
430板子调试问题
我的板子以前用JTAG口供电DVCC与DVSS间会有三伏的电压,但我们又做了一块转接板,测电压时只有1.5伏了,并且运行时会出警
Warning: Failed to erase main and info memory
省么原因啊,请高手帮下忙啊,谢谢
原因
memory
failed

网友A:
检测硬件吧

网友B(2009-10-18):
负载是不是比以前的重了

网友C:
目标板负载太重,仿真器拖不动了

网友D:
应该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E:
呵呵,板子又突然自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