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问题求教

楼主:
我用MSP430F149调试程序,硬件仿真时单步执行都正确,就是一全速运行就不对了,不知道该怎么修改一下,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把程序贴出来看看么

把程序贴出来看看么

网友:
怎么个不行法?跑飞?**?**?

网友:
是不是脱离你计算机仿真器就不好使了?先检查复位,再换换晶振

网友:
//==============往SPI口写一个字节的数据==================================
void write_SPI(unsigned char data)
{

TXBUF1 = data;
while ((IFG2 & UTXIFG1) == 0); // USART1 TX buffer ready?
//while((U1TCTL&TXEPT)==0);//判断TXEPT是否为1,即移位寄存器是否为空

}
//=============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uchar read_SPI(void)
{
uchar ReadData;
write_SPI(0X00);//发送一个空数据来接收所需要的数据,因为发送接收同步进行
ReadData=RXBUF1; //可以争取得到数据
return(ReadData);
}
//===============读指定地址的伴侣寄存器==============================
//CompanionAddr---读伴侣寄存器地址
//返回数据
uchar ProcessCompanionRead(unsigned char CompanionAddr)
{
unsigned char Addr=CompanionAddr;
FM_SELECT_1;
write_SPI(RDPC);
write_SPI(Addr);
ReadData=read_SPI();
FM_DESELECT_1;
return ReadData;
}
主程序中需要读取指定地址的伴侣寄存器,发出00 00 或者FE FF之类,

网友:
端口初始化

void SPI_Init(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5SEL = 0x0E; // Setup P5 for SPI mode
U1CTL = CHAR + SYNC + MM + SWRST; // 8-bit, SPI, Master
U1TCTL = SSEL0 + STC; // 始终延时半周期, ACLK,3-wire
U1BR0 = 0x0D; // SPICLK = ACLK
U1BR1 = 0x00;
U1MCTL = 0x6D; //波特率 = 2400
ME2 = USPIE1; // SPI1 Module ena××e
U1CTL &= ~SWRST; // SPI ena××e
//IE2 |= URXIE1; // Recieve interrupt ena××e
//_EINT(); // Ena××e interrupts*/
}

//msp430 UART 初始化
void UART_Init(void)
{
P3SEL = 0x30; // P3.3,4 = USART0 TXD/RXD
ME1 |= UTXE0 + URXE0; // Ena××ed USART0 TXD/RXD
UCTL0 |= CHAR+SWRST; // 8-bit character, SWRST=1
UTCTL0 = SSEL0; // UCLK = ACLK 01
UBR00 = 0x0D; // 2400 from 32768
UBR10 = 0x00; //
UMCTL0 = 0x6D; // Modulation
UCTL0 &= ~SWRST; // Initialize USART state machine
IE1 |= URXIE0 + UTXIE0; // Ena××e USART0 RX/TX interrupt
IFG1 &= ~UTXIFG0; // Clear inital flag on POR
}
我用的SPI口对外设FM33256读写,然后通过串口发出

网友:
复位我用的复位芯片,刚进行了手动复位操作,发送还和以前一样,晶振检查过,没问题……

网友:
U1MCTL = 0x6D;应该改为0x6B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