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系列使用什么仿真器进行调试

楼主(2009-10-23):
MSP430F5系列使用什么仿真器进行调试
MSP430F5系列使用什么仿真器进行调试???
另外就是,IAR需要使用什么版本的啊?
知道的请指教哈,谢谢了。
仿真器

网友A:
IAR可以的呀 IAR4.21版本的

网友B:
当然是UIF了
版本找最新的。

网友C:
引用:
MSP430F5系列使用什么仿真器进行调试???
另外就是,IAR需要使用什么版本的啊?
知道的请指教哈,谢谢了。
PIF和UIF都可以的.

网友D:
推荐IAR 4.21 工具么自己喜欢 LSD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