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MSP430外部计数信号TACLK

楼主:
急求高手指点,我的做法是引脚TACLK连接外部频率信号,对外部信号直接计数,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得不到计数值。

MSP430F2274

P1SEL |= BIT0;
P1DIR &= ~BIT0;
TACTL = TASSEL_0 + ID_0 + MC_2;

网友:
1 确认输入引脚是否正确
2 是硬件仿真吗?

网友:
TACLK 是定时器工作的信号,不是定时器用来计数的输入端,你可以用捕获方式啊

网友A:
谢谢楼上两位,我已经搞定了。

触发器输出弄错了。
定时器可以用内部的时钟定时/计数,也可以用TACLK引脚计外部脉冲,已经实现了,切实可行。

网友:
引用:

TACLK 是定时器工作的信号,不是定时器用来计数的输入端,你可以用捕获方式啊
可以做定时器的工作信号的

网友:
求助

能共享一下代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上两位,我已经搞定了。

触发器输出弄错了。

请问设置就你写的那几句吗?我也弄了,没有实现功能,请问你说触发器,外部的脉冲吗?要怎样才行呢?。。。能不能看到贴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