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急急:IAR.for.MSP430

楼主:
请教:购买注册同样版本的IAR.for.MSP430编译工具,是EW430-KS-web-4212好(106M),还是EW430-EV-web-4212好(88M)。敬候您的指点!

网友:
引用:

请教:下载同样版本的IAR.for.MSP430编译工具,是4K限制版的EW430-KS-web-4212好(106M),还是30天限制版的EW430-EV-web-4212宮.
4K限制版,对汇编没有限制。
30天限制版,过期后需要重新安装,麻烦。

网友:
引用:

4K限制版,对汇编没有限制。
30天限制版,过期后需要重新安装,麻烦。
其他功能呢?不是说快速学习版(KS)没有开放什么什么库吗,使用中有影响吗?如果30天限制版(EV)能破解注册,是否就比4K版的更好了?

网友:
我就是要正版的呢

网友:
tage最爱挑毛病了,挑几个。

51、STC、PIC、WINBOND和ARM7----------51是核心 ,STC 和 WINBOND是品牌。不能说一块儿去。
51 一般 差 差---------没用过C8051F吧,
PIC 好 好 一般---------PIC的低功耗系列比430差一点,但也不错了。
MSP430 好 好 好-------------430的功能上差一点点。
功能、应用方面则优先考虑MSP430单片机。----------应该是低功耗考虑430。

这么多年了。都没有人敢在低功耗上敢和430 正面PK ,但各大厂家都已经蠢蠢欲动了,ATMEL MICROCHIP SILICON LABS都开始发展自己的低功耗产品,特别是freescale,前几个月公开用 LL系列pk 430的低功耗,还有明年NXP推出CORTEX-M0 核心的LPC1100系列,,估计430都的败下阵来。。

网友:
^_^,挑毛病才能进步的,大家相互挑毛病才最好。

网友:
呵呵,弄到freescale的 LL16了,,看看低功耗怎么样。。

网友:
430的休眠很帅,但要是拼性能,是差点。
优势是开发门槛低,资料丰富。freescale/pic的开发门槛太高了,抢钱啊

网友:
freescale的高点 ,,PIC 可不高,,开发工具自制,资料一大把。

网友:
引用:

freescale的高点 ,,PIC 可不高,,开发工具自制,资料一大把。
PIC icd2便宜,不同型号的通用?

网友:
MSP430性能相对较差

不知道是不是C编译器效率的问题

网友:
430的低功耗业界现在应该还没有能撼动的,(freescale也不再话下)但是,取了3.3V的供电电源确实对性能有一定的影响,这个应该是个相互制约的关系,看你怎么权衡了。你个3.3V的跟人家5V的单片机比抗干扰,比驱动能力那当然不行。

网友:
IAR用着方便@

网友: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网友:
430供电电压低、功耗没得比,但抗干扰性能是不是就弱呢?

网友:
但抗干扰性能是不是就弱呢?---------低功耗抗干扰差。

网友:
先留个脚印,改天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