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重要性

楼主:
模电的最重要器件应该算运放了。
1、运放的主要特性:输入阻抗“无穷大”,输出阻抗“等于”0;开环放大倍数“无穷大”。进而衍生出:输入电流“等于”0,输入端间电压“等于”0。
2、通常,运放是作为各种单元功能电路的核心来使用,单独使用的机会几乎没有。就是说运放一般不会作为电源,也不会作为负载。
3、选择运放的主要参数:电源电压、输入/输出信号范围、增益带宽积、扇出率、输入阻抗。其它参数还有:共模电压抑制比、电源电压抑制比、失调电流/失调电压、噪声级、功耗、封装、价格。对于特殊用途,要关注的其它参数还有:电流反馈/电压反馈、带不带关断功能、可编程增益功能、自校准功能
4、分析基于运放的电路,着手点应该有两个:一个是“反馈”,另一个是“电压偏移”。先将复杂电路“简单化”,从而得到电路的总体特性;然后,再将具体单元电路“复杂化”,仔细分析各个元件的参数选择理由,从而消化细节。
5、实际应用中,由运放构成的功能电路一般有:放大器、滤波器、振荡器、隔离器、加法器、减法器、除法器、阻抗变换器、积分器、微分器、整形器、比较器、理想二极管等。

希望朋友们多多交流运放的使用心得,相互学习才能共同提高。

网友:
写的不错 但是硬件真的搞起来,无处下手啊

网友:
运放在模电中的地位,就象触发器之于数电。运放搞通了,就上了一个台阶。
运放资料中有些看起来并非重要的参数需要认真对待,比如,有关扇出率中的负载参数。

网友:
知道这个道理啊,但是硬件硬不起来

有好一点的书籍推荐吗?

网友:
《微电子电路分析与设计》-Microelectronic Circuits:Analysis and Design
Muhammad H. Rashid著
科学技术出版社
英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