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调试时Illegal opcode found on address 0x0的错误是由于什么引起的?

楼主:
如题,调试时出现Illegal opcode found on address 0x0的错误是由于什么引起的啊?发现非法操作数?

网友:
0x00是430的内部寄存器的地址 不好这么访问。
“使用汇编时并没有下拉选项,这个要怎么解决? ”
那个下拉菜单?

网友:
还有 a word access on old address 0x呢?

网友:
答复:尝试了好久,终于找到了

原因是:库设置为NONE,这是不正确.可以:项目\选项\通用选项\库设置 的库下拉菜单中选择全部动态库或其他就可以了;
欢迎交流,QQ406963237

网友:
原因是:库设置为NONE,这是不正确.可以:项目\选项\通用选项\库设置  的库下拉菜单中选择全部动态库或其他就可以

网友:
使用汇编时并没有下拉选项,这个要怎么解决?

网友:
库选项试遍了都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