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2274的IIC程序问题

楼主(2009-10-22):
msp430f2274的IIC程序问题
大家指导一下,我的初始化程序师这样写的
时钟用的是8MHz的
void IICInit()
{
P3SEL |= 0x06;
UCB0CTL1 |= UCSWRST;
UCB0CTL0 = UCMST + UCMODE_3 + UCSYNC;
UCB0CTL1 = UCSSEL_2 + UCSWRST;
UCB0BR0 = 4;
UCB0BR1 = 0;
UCB0I2CSA = 0x68;
UCB0CTL1 &= ~UCSWRST;
}
然后我开始设置为主机发送并发送起始信号,检测从机是否发送了ACK信号
void AMRInit()
{
UCB0I2CSA = 0x68; //sl××e address
UCB0CTL1 |= UCTR + UCTXSTT; //start condition
while((UCB0CTL1 & UCTXSTT) == UCTXSTT);
.................................
}
这样都做完了后,马上在UCB0TXBUF中写入数据怎么IIC不发送数据啊?
大家多多指教啊。
void
检测
程序

网友A:
i2c并不是说有数据往发送缓存里扔就会发送的,必须发送起始位。你程序也不完整不好说问题出在哪……

网友B:
void AMRInit()
{
UCB0I2CSA = 0x68; //sl××e address
UCB0CTL1 |= UCTR + UCTXSTT; //start condition
while((UCB0CTL1 & UCTXSTT) == UCTXSTT);
UCB0TCBUF = 0x00;//这就开始发送地址了,但是前面根本就没有收到地址的应答信号
}

网友C:
是没有定义发送中断使能吧。

网友D:
开中断了吗

网友E:
就是……模块的中断以及总中断程序上都看不出来

网友F(2014-04-11):
哥们 你程序写的串口程序,不是IIc。建议你看一下IIc与串口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