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最简单的方法测出支路上有没有小电流通过 ?

楼主(2009-05-28):
怎么用最简单的方法测出支路上有没有小电流通过 ?
2MA-5MA左右 有专用芯片吗?
不需要精确测量电流 只要测出有没有电流就行了
测量
芯片

网友A:
像你这样一般都是用电压来检测,,不知道你说的支路是什么意思。

网友B:
串个小点的电阻,然后比较器或者ADC

网友C:
串个小电阻,然后万用表

网友D:
LZ是要维修分析啊,还是要电路自己显示分析功耗啊?
1.维修分析:万用表里的电流档,或者:串个小电阻,然后万用表测电压。
2.电路自己显示分析功耗:在合适电平的地方串个小电阻送AD

网友E:
楼主的“2MA-5MA左右 有专用芯片吗?”是不是想用芯片测量功耗?

网友F(2009-11-17):
直接出入一只LED发光管

网友G:
直接串入一只LED发光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