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问题

楼主:
我在用f413驱动段式液晶的时候,显示的数字比较模糊不清晰,但我让他显示的段数少点的时候就会好点,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大侠指点

网友:
如果液晶段比较大,建议用两个管脚一同驱动

网友:
液晶段不大啊,我用是3v供电我刚试了试用3.6v供电显示就好多了,但我觉得好像不是简单供电问题吧,还是搞不懂

网友:
测下波形和各个分压

网友:
分压电阻小点会好一些

网友:
还真没用过  呵呵

网友:
恩,我把分压电阻弄小了点,显示确实好多了,四楼大侠说的测什么波形啊,还有分压多少算正常啊,第一次接触液晶,什么都不懂

网友:
1、在4-Mux,1/3bias驱动模式下,COMx脚的电压波形是阶梯状的方波;被点亮的SEG脚的电压波形也是阶梯状的方波,而没有被点亮的SEG脚的电压波形是标准方波。
2、阶梯状电压波形台阶的电压幅度差是VCC的1/3。
3、这个阶梯状的方波电压的各个幅度值分别来自R03、R13、R23和R33的分压,即VR03=0,VR13=1/3VCC,VR23=2/3VCC,VR33=VCC。
4、如果存在鬼影或者对比度不够的现象,一般是因为驱动不够,先看工作电压幅度,再看电压波形。
5、如果波形不符合规则,可能线路连接存在问题。
6、如果电压不符合规则,可能是VCC与LCD的要求不符。
7、如果5和6都被排除,则要考虑减小Rx3的阻值,用以增大偏压电路的电流。
8、最难处理的就是各个COM间的不平衡,导致有些段比较正常,有些段不太正常,那就要采取其它措施了。

网友:
同意楼上,第8条出现的情况也很多,这种情况一般是LCD的材质不均匀

网友:
谢谢大侠这么详细的讲解,受益匪浅!!

网友:
液晶也有内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