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169的12位DA不够用,怎么解决?

楼主(2009-09-17):
【求助】F169的12位DA不够用,怎么解决?
我需要DA输出模拟量,用DAC12的话分辨率刚好到指标(考虑到传感器的非线性等,12位DA就不够了),PWM输出DA的话好像和电源电压的精度关系很大。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实现13位DA呢?
用于仪表行业
或者麻烦推荐一款13位的低功耗DA
分辨率

网友A:
有一个办法,你可以参考一下,就是用两个低位数的DA组合成一个高位数的DA。
当DA的基准电压低的时候它的分辨率会提高。这样用两个DA,一个DA基准电压高一些,一个低一些。把他们的输出相加就可以了。(在软件上做一下处理就行。)

网友B:
嗯,感觉这样是可以提高它的分辨率,可是一个169单片机,我怎么能够弄两个参考源呢

网友C:
最高位靠IO控制开关来进行电压切换,比如3V和1.5V,一个是VCC,一个是1/2VCC;其余12位靠DAC12,使其满刻度输出电压为1.5V,及1/2VCC。

网友D:
引用:
作者:
最高位靠IO控制开关来进行电压切换,比如3V和1.5V,一个是VCC,一个是1/2VCC;其余12位靠DAC12,使其满刻度输出电压...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但是怪我没有把问题说完,
我的DA输出时直接接xtr116,输出4到20mA的,没有办法另外用一个IO来表示

网友E:
这个问题有办法解决么

网友F:
或者麻烦推荐一款13位的低功耗DA

网友G(2009-11-16):
用两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