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请教

楼主:
void main(void)
{ WDTCTL=WDTPW+WDTHOLD;
_DINT();
nSend_TX1=0;
nTX1_Len=0;
Init_CLK();//时钟的初始化
Init_UART1();//串口的初始化
nTX1_Len=init(pBuf);
Init_TimerA();
_EINT();
LPM2;
}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A_ISR (void)
{ _EINT();
IFG2 |=UTXIFG1;}

#pragma vector=UART1T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ART1_TX_ISR (void)
{
TXBUF1=pBuf[nSend_TX1];
nSend_TX1+=1;
if(nSend_TX1 >=nTX1_Len)
{
nSend_TX1=0;
}
}
为什么在主程序里加了LPM2,timerA的中断里 串口不发送了呢?

网友:
不明白你程序的意思?在TA中断里再开中断开关?准备要嵌套吗?
在TA中断IFG2|= UTXIFG1;后面增加一段几个毫秒的延时试试看。
从程序的结构来说不是很合适。可以在主程序中来处理,TA只管退出低功耗。

网友:
就是想在定时的让串口发送数据。进入定时器的中断后发送,没到定时器时间的时候就LPM2.像你说的怎样能在主程序里发送?然后没到到定时器时间的时候又低功耗呢?请教下

网友:
在TA中断里面加句LPM2_EXIT  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