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430F1611突然不能下载程序了!

楼主(2009-09-30):
求救,430F1611突然不能下载程序了!
由于我读程序不慎,使用TI的串口例程时没有发现他在XT1接的是3.58M的晶振(我接的是32768)。
结果程序在运行到 BCSCTL1 |= XTS; 这句时突然报错跳出。
发现是将XT1工作状态设置为高频模式。
自此JTAG再也不能下载程序了,IAR报找不到硬件设备。
我把XT1的晶振更换为8M,两侧对地飞22pf的电容,还是没有反应。
请问各位高手,我该怎么办。
毕设用的板子,没有富余,CPU焊下来过,焊盘有点要扛不住了,不能换CPU了。
非常非常非常感谢,拜托各位了,在线等。
晶振
在线
程序

网友A:
自己顶一下,不能沉啊!

网友B:
1611?下载程序的时候时钟都是由JTAG口提供的 跟你芯片的晶振没关系啊 请确认你JTAG接口的连线 以及芯片是否供电

网友C:
谢谢关注。
连线和供电都确认过,没有问题,另一块同样芯片的可以下载。

网友D:
楼上能否说清楚点啊
楼上的能否说清楚点啊,我也出现同样的问题!!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