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紧急!关于SPI口的传输距离问题

楼主:
单片机SPI口远距离连接显示驱动芯片MAX7219,软硬件都调试好了,发现换上50米长的电缆线就显示乱码了,用示波器观察,发现CLK时钟信号有点变形,另外,单片机CLK信号是3V的,其它信号是5V的。请高手指点,怎么解决啊?急死我了。

网友:
问题提的不是很明白。
CLK加上拉了吗,
换屏蔽线会好点吗,

网友:
我设计了一个监测设备,LED显示,显示驱动用的是MAX7219(带SPI串口),另外设备需带一个复示(与主机显示完全相同)。单片机通过SPI串行口给主机显示和复示传输数据。最初设计时没有考虑SPI的传输距离问题(复示距离主机约30~50米),设计并调试通过后,发现主机通过50米电缆与复示相连时主机和复示均显示乱码,此时才发现远距离传输的干扰问题。
另外,发现单片机SPI的同步时钟信号CLK是3V,而传输的信号是5V,不过在复示通过较断电缆与主机相连时主机和复示显示均正常。
不知道SPI的传输距离能达到多远,查了些资料也没有描述,现在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怎么办?全盘推翻重新设计已经来不及了,所以着急啊。

网友:
SPI属于一般的TTL电平,传输距离一般为12米

网友:
不改变设计方案很难,长距离传输最好采用RS485接口,可以达到目的1200m

网友:
引用:

不改变设计方案很难,长距离传输最好采用RS485接口,可以达到目的1200m
有没有带RS485接口的LED显示驱动芯片啊?单片机对单片机之间可以用485接口,可总不至于在复示中也加个单片机吧?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请高手们不吝赐教啊!
另外,请大家推荐一个网上邮购芯片的网站,我们这里小地方,买东西太不方便了,还耽误事。

网友:
引用:

问题提的不是很明白。
CLK加上拉了吗,
换屏蔽线会好点吗,
今天试了在CLK上加上拉电阻,不行啊,CLK输出还是3V,信号是5V,时钟CLK是3V,真是怪。
以前用的就是屏蔽线。
晶振有没有1M甚至更低频率的,我想把速率降的再低些试试,我们这里没有卖的,最低只有3M多的,试了不行。
唉,怎么办啊。

网友:
可用4片485芯片和6根线(两根LED供电)构成SPI 的转换和供电,可能复杂了些?

网友:
引用:

可用4片485芯片和6根线(两根LED供电)构成SPI 的转换和供电,可能复杂了些?
楼上的意思是用485芯片做为驱动和接受用,485芯片的“0”“1”电平电压是多少?与显示驱动MAX7219连接不知道有没有问题?SPI是3线的,那就应该用6片485芯片,我没用过485芯片,不知道是否行的通?

请高手赐教。

网友:
SPI是2线的,第3根线是片选。485传输是差动输出和接收。转换的电平与显示驱动MAX7219连接没有问题

网友:
提高电平(最好做成电流环),减少速度.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把传输速率降低,试试看。

网友:
感谢同志们的热情回复。
现场的电缆线是7芯的,现在用5根:5V、地和SPI的3根,MAX7219所需的SPI线有条:CLK、DI、LOAD,我试了,LOAD不能少;SPI传输速率晶振的1/64,设到最低了,晶振用的是3M多的,没找到再低的了,估计也不行,而且不能低于400KHZ,否则影响A/D的功能了,不知道有没有1M的晶振?
以前没用过RS串口传输,今天查了写资料,若用485做传输,因为是差动,需要3*2+2=8根线,不行啊。232不需要增加线,可传输距离还是不行,423好象也不用增加线,传输距离比232远些,应该可以。
可是423的应用好象很少,还没找到合适的收、发器芯片资料,请了解的DX帮忙推荐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这样吧。降低传输速度。同时提高线路上的电压。比如到15V。接收时再降压后整形试试。不过这样一来速度就不行了。

网友:
无线数据采集压力信号

咨询
接收采用CC1100芯片的接收器,它对外输出信号是SPI,怎样把SPI信号转换成压力数字显示仪表的电压、电流信号。

网友:
SPI  50米距离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