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P430执行_EINT()命令进入中断函数

楼主:
大家好,我用的MSP430F5X系列的芯片。在IAR中执行EINT()命令时,这应该是CPU寄存器打开全局中断,为什么我单步运行的时候走到这里后会进入中段函数?  困惑了多日了,望各位大侠们能帮帮我。不甚感激。。。

网友:
因为那个中断在EINT()前面等你呢

网友:
那我应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
_EINT()命令就是让CPU寄存器里的GIE位置1的呀  程序在MSPF1X系列上就可以  我的是MSP430F5X系列的  走到这的时候GIE也不置1  还跳入P2口的中断函数中去 我都郁闷了 谢谢你啊。。。

网友:
这种事情,不能单步的,比如你在前面开了一个定时中断,你在前面启动后,再到开总中断这一句,用单步的话,可能要几S,定时中断早就置标志位了,你应该在开总中断的下一句设个断点,再全速运行

网友:
求各位大侠们帮帮我啊 我都郁闷死了。。。

网友:
你这样试验。保证不马上进中断
只开timer,定时2分钟
timer计数清零
_EINT();
其他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