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f2132的脉冲捕获(2)

楼主:
从网上找到一个例子,但不能进入中断,请老师们帮助分析.

#include "msp430x21x2.h"

unsigned int start,end,width;
unsigned int start2,end2,width2;
unsigned char overflow;
float number;
float number2;
float fre;
float fre2;
void Init_clock(void)
{
int i;
_DINT(); //禁止中断
BCSCTL1=0x00;
BCSCTL2=0xc0; (直接把外32.768K晶体选择为MCLK)

for(i=0;i<10000;i++);

TACTL = TASSEL1+TACLR+TAIE+MC1; //时钟信号选择MCLK,计数模式为连续增计模式
//定时器A的时钟2分频,即为4MHZ
CCTL1 = CM0+SCS+CAP+CCIE; //输入上升沿捕获,CCI1A为捕获信号源
CCTL2 = CM0+SCS+CAP+CCIE; //输入上升沿捕获,CCI2A为捕获信号源
}

void Init_Port(void)
{
P1DIR=0;
P1SEL2=0;
P1SEL=0;
P1SEL = BIT2+BIT3; //设置P1.2端口为功能模块CCI1A输入捕获
//设置P1.3端口为功能模块CCI2A输入捕获
}

void main (void)
{
WDTCTL = WDTPW+WDTHOLD; //关闭看门狗定时器
Init_clock();
Init_Port();

fre=0;fre2=0;
start=0;end=0;width=0;
start2=0;end2=0;width2=0;
_EINT(); //中断允许
while(1);
}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定时器A中断处理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switch(TAIV) //向量查询
{ case 2: //捕获中断
if(CCTL1&CM0==CM0) //上升沿
CCTL1=(CCTL1&(~CM0))|CM1; //更变设置为下降沿触发
start=TAR; //记录初始时间
overflow=0; //溢出计数变量复位
}
else if (CCTL1&CM1==CM1) //下降沿
{
CCTL1=(CCTL1&(~CM1))|CM0; //更变设置为上升沿触发
end=TAR; //用start,end,overflow计算脉冲宽度
width=end-start;
number=width/32767;
fre=1/number;
}
break;
case 4: //捕获中断
if(CCTL2&CM0==CM0) //上升沿
{
CCTL2=(CCTL2&(~CM0))|CM1; //更变设置为下降沿触发
start2=TAR; //记录初始时间
overflow=0; //溢出计数变量复位
}
else if (CCTL2&CM1==CM1) //下降沿
{
CCTL2=(CCTL2&(~CM1))|CM0; //更变设置为上升沿触发
end2=TAR; //用start,end,overflow计算脉冲宽度
width2=end2-start2;
number2=width2/32767;
fre2=1/number2;
}
break;
case 10: //定时器溢出中断
overflow++;
break; //溢出计数加1
default:break;
}
}

网友:
中断向量不对,应该是TIMERA0_A1

网友:
问题

中断向量没有搞清楚,顶楼上。谢谢!

网友:
msp430f2132.用中断向量TIMERA0_A1,编译过不了.

网友:
TAIV=2  4  6  8  10 都是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