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P11 = (P1IN & BIT1) >> 1是什么意思

楼主:
在矩阵键盘显示程序中,
//读取各个管脚的状态
nP10 = P1IN & BIT0;
nP11 = (P1IN & BIT1) >> 1;
nP12 = (P1IN & BIT2) >> 2;
nP13 = (P1IN & BIT3) >> 3;
求指教 这句指令为什么这么写 我大概明白什么意思 BIT1什么意思 为什么还要 >> 1
我知道这个问题很低级 不好意思 才刚接触

网友:
>> 1,2,3表示右移位数分别为1,2,3

网友:
这个程序是不是有问题啊?
左移1,2,3为后不是为0了么?

网友:
430中的BIT不是位标志,而是指字节或字中的位置数。
比如BIT0=0X01
BIT1=0X02
BIT2=0X04
BIT3=0X08
P1IN & BIT0等于P1IN & 0X01
(P1IN & BIT1) >> 1等于P1IN与0X02后,右移一位到BIT0位置

网友:
但是P1IN&BIT1仅指的这位是1还是0,读出来不是1就是0,怎么都不会是0x02,0x04,0x08

网友:
P1IN是指P1端口的输入8位
P1IN&BIT1=0X02或0X00
按你上面的公式还有右移一位就=0X01或0X00了

网友:
书上好像没怎么说,
布尔处理方法把

网友:
晕,原来一直用的是错的,不过没发生过问题,以前一直是拿来判断的if(P1IN&BIT0)所以不存在细节上的问题,搞了半天原来是错的,谢谢阿,长知识了

网友:
BIT0 -BIT7都没实际的意义
只是每个430的芯片的头文件里都用#DEFINE把他们定义为0X01 -- 0X80 而已

语句的意思只是把每个I/0口的状态(0或者1) 放到某一个字节的最低位

网友:
实际效果是读取P1IN莫位的值,(P1IN & BIT 4)>>4 的结果就是读P1IN 第4位结果(0或1)

网友:
这样写的目的主要是判断,p1口中对应的位是高还是低!比较容易在以后的程序中当成标志位进行判断!

网友:
引用:

在矩阵键盘显示程序中,
//读取各个管脚的状态
nP10 = P1IN & BIT0;
nP11 = (P1IN & BIT1) >> 1;
nP12 = (P1IN & BIT2) >> 2;
...
多谢多谢各位啊,我也恍然大悟啊

网友:
楼主看的是某本红色封面的430书的一个键盘扫描程序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关于BIT的意思你在msp430的IAR软件编程中打开它的头文件msp430x14x.h中就对它有定义,为了形象,你可以记忆成px的某个脚为1就是BIT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