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eUtil/General]: Illegal State

楼主(2009-11-18):
[CoreUtil/General]: Illegal State
IAR 编译的错误码
Internal Error:[CoreUtil/General]: Illegal State
有遇到相同问题的朋友吗?
朋友
General
error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有系统不能识别的字符,拼写错误或者是有不可识别的语句。比如,from写为fiom
,char写为cher这样的错误

网友B:
那样的话应该标示到具体的行列位置啊
而且程序是完整的,别人以前用过

网友C:
重装软件试试

网友D: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不晓得怎么回事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不晓得怎么回事

网友E:
Internal Error:[CoreUtil/General]:Illegal state
这个环境我是一直用起的,并且我其他的工程都可以用,出现这个问题是一个新的开发板的程序,编译就出这种错误,所以重新装应该不是解决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