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测温问题

楼主:
我请教个简单的数学问题,我用温度传感器测得的温度和实际温度有一点偏差,比如采样后,标准温度是50度,我测的是50.2度;标准温度是70度,我测的是69.8度;标准温度是100度,我测的温度是100.3度。那么我最后显示温度的话,结果应该是多少呢?这个温度偏差怎么计算,有谁能总结个公式什么的,多谢多谢。

网友:
可能需要校准

网友:
多谢回复,这个就是一个校准的过程啊,你的意思是硬件校准还是软件校准啊,我这样写个公式是不是属于软件校准啊?多谢

网友:
哦,多谢啊,我再仔细考虑一下

网友:
数字回路校正器呀

网友:
用高精度的AD转换芯片吧

网友:
我用的是AD7794,32位的,精度应该够高了吧

网友:
lz,你确认你用的是32位的ADC?

网友:
哦,好像是24位的,一时疏忽记错了。我用了其中的16位

网友:
24位也够猛了

网友:
呵呵,那就多谢各位了,我再看看是不是我铂电阻阻值转换温度时有什么误差。多谢啊

网友:
某一厂家的铂电阻实际运行阻值曲线与通用铂电阻温度-阻值对应表是有差别的。

网友:
lz列举的数据样本太少,不能分析出是什么分布。
要达到高精度,就要进行误差修正,但是有两个前提:
1、误差数据分布遵行特定规律
2、产品间误差数据分布要有一致性

网友:
多谢啊,您说的太专业了,误差修正不太明白啊。
AD转换芯片内部校准是不是出厂时就设定好的啊,多谢指教

网友:
校准也是误差修正的一个手段。
一般来讲,校准是对特性曲线整体进行调整,以便将实际曲线移动到要求的区间之内。比如:零点对准、坐标比例、坐标系平移。
而修正是指对曲线中的特定点的值进行修改,比如测量值是100.1,你可以将其改为100。

网友:
呵呵,有点明白了。应该写个校准公式吧。多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