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430引脚是否损坏

楼主:
有时430部分引脚损坏,如何有效又方便的检测出全部损坏的引脚呢?

网友:
我是每个port输出0x55   间隔一低一高   - - ...

网友:
引用:
作者: zouxianzhao 查看帖子
我是每个port输出0x55 间隔一低一高 - - ...
然后用万用表挨个测吗 我希望有通过jtag测试引脚的方案

网友:
引用:
作者: zouxianzhao 查看帖子
我是每个port输出0x55 间隔一低一高 - - ...

我也是这样的,呵呵。

期待其他方法

网友:
为什么要用0X55 啊?

网友:
引用:
作者: fengshanyulin 查看帖子
为什么要用0X55 啊?
正好是个方波

网友:
看来目前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网友:
在不给MCU加电源的情况下,对合理分组的GPIO引脚进行二极管特性测试。
给个示意图:
代码:
  VCC
---+---
  ---
  / \
  ---
   +------O P1.0
  ---
  / \
  ---
---+---
  VSS

网友:
引用:
作者:  t63056 查看帖子
正好是个方波
0XAA不行吗?

网友:
我是新手,还是没搞懂?

网友:
只能看能不能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