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30默认的内部晶振频率!

楼主:
大家好!我现在手头上有一个MSP430F123的芯片,我想知道它默认的内部晶振频率是多少!但是我找了很多的资料都没有说!请问大家能告诉我吗!谢谢!

网友:
引用:

1m左右。
那你就错了!绝对没有1M,因为我用示波器看过了,它的率频最多最多也只有800K,但是具体是多少我还是不清楚。请问那位朋友能告诉呢!在此感谢!

网友:
它本身就不精准,想知道多少拿示波器挨个去测好了······

网友:
个体间也有差异的······

网友:
好的!算是有点头绪了!谢谢大家的技术讨论!谢谢!

网友:
告诉你左右了,,还那么反驳我。

网友:
我看资料一般说800K-1M,本来就没有什么恨确定的

网友:
它的内部晶振不是很精确,我拿示波器测过,在1M左右

网友:
引用:

告诉你左右了,,还那么反驳我。
对不起!前辈!我没那个意思!希望以后能跟你多学点关于技术的问题!谢谢!

网友:
用示波器怎样测试内部晶体振荡器?
32768的能用示波器测试吗?

网友:
内部DCO就是RC震荡器,根据环境的变化都会变的,没有准确值,只有范围。

网友:
1系列没有FLL,默认是800K左右。

网友:
我记得看过一个资料说,如果没有外部低速晶振32.768khz,内部就是800k左右,如果加上32.768khz的外部晶振,则内部DOC就是1M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