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请教ADC12内部时钟

楼主(2009-11-27):
请教ADC12内部时钟
请问ADC12内部时钟工作频率是5MH吗?在低功耗状态下这个内部时钟工作吗?在哪个低功耗的层面上工作,LPM0,LPM1,还是LPM2?
多谢
时钟
工作

网友A:
5系列的ADC12内部时钟工作频率默认的是5MHz(由ADC12OSC产生,独立于XT1,XT2,DCO),可以通过配置ADC12SSEL选择其他时钟源,
据我了解在低功耗状态下是关闭的。

网友B:
多谢啊,那2系列的是5M吗?要是选择用ACLK做时钟源的话是不是可以在低功耗状态下工作啊?我觉得CPU都不工作了,内部的ADC12也不会工作,对吗?多谢了啊

网友C:
在F2XX的user guide 找的
The ADC12OSC, generated internally,
is in the 5-MHz range
but varies with
individual devices, supply voltage, and temperature
. See the device-specific
datasheet for the ADC12OSC specification.
我的理解是ADC属于外围模块,可以独立于CPU工作,只需要给它一个时钟就可以了,类似定时器,需要数据处理时再唤醒CPU,不知道这样理解正不准确。
选用ACLK的话转换时间/精度跟的上吗?

网友D:
哦,这样啊,多谢多谢啊!我就是用这个内部的AD来对电池检测电量,不用速度太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