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 monitor

楼主:
请教下用过这个的前辈:

从TI 下载的SLAA341.ZIP/flash_monitor.s43程序
怎么一开始是先串口发送数据呢?

为什么我把程序烧写进MCU后,程序一直在flash_monitor.s43里,不是应该2秒串口无信号跳转到
Main函数(monitor_demo_app.c)吗?怎么一直不跳转呢?

请问有利用SLAA341.ZIP程序做过或者看过的前辈吗?

SLAA341.ZIP里自带的程序好用吗?

网友:
我运行 SLAA341.ZIP里程序的时候显示是
the stack plug-in failed to set a breakpoint on "main".The Stack window will not be a××e to display stack contents.

网友:
你的芯片是?你外部晶振是多少?你头文件有没相应改动?

网友:
我用的是FE427 外部32.768KHZ
2个头文件 都改了 XCL文件也改了

程序流程应该是 先在.s43文件里运行,2秒无信号后, 跳转到主函数
但是在仿真环境下不跳转, 一直在查询串口标志位.

网友:
你所指的主函数是指你的应用程序?

网友:
压缩文件里有1个.s43文件,一个.C文件.
.s文件是 Flash Monitor 程序,
.C是个Main程序(我认为这是个测试程序)
一起烧写进去 应该是先运行.s程序,如果没有命令2秒后进入.C程序,.C程序可以点亮LED.
但是仿真时程序不进入.C程序啊

我还没有烧写我自己的函数,那个我想通过串口烧写,

我想如果只烧写.s程序是不是也完成了Flash Monitor 的初始化啊
.C 程序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
project->options->fet debugger->download->flash erase,选最后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