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就确定它的频率在16M呢?

楼主(2009-11-26):
怎么就确定它的频率在16M呢?
我这有个程序,其中红色部分中的注释说“选择DCO范围为16MHz”,我查过数据手册,上面并没有确定说明怎么来具体划定多少频率,只是给了我们一个大概范围,不知道这里是怎么确定的,求教大虾们~~
__bic_SR_register(SCG0); // Ena××e the FLL control loop
频率
大虾
control
程序

网友A:
DCORSEL只是设置DCO的一个范围,具体的频率由UCSCTL2等的设置决定。其实后面的注释也说明了频率的具体的算法了~

网友B:
这个我知道,这里红色部分它后面的注释是说选择的频率范围是16M,这是怎么来的?

网友C:
fDCOCLK = D × (N + 1) × f FLLREFCLK;注释中,f FLLREF为32768,N为249,D为2,所以f DCOCLK约为16M.
具体可以参考user's guide,5系列的user's guide讲得比较简单,可以参考其他系列的,会稍微详细点,FLL原理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