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2232时钟频率问题

楼主:
MSP430F2232外接晶振,在第5、6脚32.768KH 的晶振可以测试出波形,换用16MH的晶振就测试不出波形。不知为什么?

网友:
你设置过XTS=1(在BCSCTL1中) 了没有?
The LFXT1 oscillator also supports high-speed crystals or resonators when in
HF mode (XTS = 1, XCAPx = 00). The high-speed crystal or resonator
connects to XIN and XOUT and requires external capacitors on both terminals.
These capacitors should be sized according to the crystal or resonator
specifications. When LFXT1 is in HF mode, the LFXT1Sx bits select the range
of operation.

网友:
如LS,高频模式设置了吗?

网友:
还是不行,程序如下
#include<msp430x22x2.h>

void main( void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BCSCTL1 |= XTS;
P4DIR |= 0xff;
P4OUT|=0x00;
while (1);
}

并且P4口电压怎样也不会改变,
Driver
为 FET Debugger
程序显示烧好
Tue Jun 09 17:40:38 2009: Target reset

网友:
有时候是测量不出来的

引用:
作者: arto 查看帖子
MSP430F2232外接晶振,在第5、6脚32.768KH 的晶振可以测试出波形,换用16MH的晶振就测试不出波形。不知为什么?
测试时有可能会造成晶体停振,写个LED灯程序试验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晶体引脚要开启第二功能。

网友:
设置高频,还要设置频率范围,还要延时去失效标志,就你那么点当然不行 去TI官网下个2232的例程看看…………

网友:
谢谢各位:
加了
do
{
IFG1=~OFIFG;
for(i=0xff;i>0;i--);
}
while ((IFG1&OFIFG));

BCSCTL2|=SELM_3;

在149的板上,是可以。但是,在2232板子上还是不行。

不过还是有两点收获
1.做了一LED闪烁,使之在量晶振时,可观察内外晶振。当偶测试笔接到晶振脚时,闪烁明显变慢了(说明停振),这时重开电源将表笔打到X10档以上就可见到波形。
2.烧录程序后,一定要将电源重开一下,这点与51系列的不同。

网友:
配置引脚的第二功能

在2232上需要把晶振引脚配置为第二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