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T430 UIF下载问题

楼主:
这个仿真器下载1132老是提示fatal error! 初始化设备失败!
还有就是说下载文件不匹配,试了几台电脑都是这样,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仔细检查一下UIF连接和软件选项设置?

网友:
test脚接了吗?

网友:
楼上的师傅请指教一下TEST在什么情况下要接,在什么情况下不接?要是芯片没有接TEST的引脚,那TEST接哪里呢?要接3.3v电源吗?多谢啊

网友:
只在JTAG 复用的时候需要TEST

网友:
只要是有TEST引脚的430 下载程序的时候肯定要接

网友:
哦,请问复用是什么意思啊?一般情况下不复用的时候TEST是悬空吗,还是接地?多谢指点啊

网友:
不复用的时候TEST是悬空的

网友:
多谢指点啊,终于明白这个问题了,感谢这么多的人指导啊

网友:
看单片机有那个脚就用,没有就不用

网友:
我之前搜索了关于这个问题的帖子,都按照上面的办法试过一遍了,包括设置、连接线、test脚等,均没有得到解决

网友:
复位电容拆了

网友:
为啥要拆复位电容

网友:
电容容易把TEST引脚的时序过滤掉,一般选2.2nF 或者更小。板子原因有时还必须得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