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9 的32 晶振问题

楼主:
我的实验板,449主控芯片,现在跑ti的历程是正常的,自己写的程序怎么初始化低频晶振不能工作啊,有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

网友:
贴程序出来看看了

网友:
可能匹配电容没选好,可能没等待晶振稳定……还是贴程序出来先吧。

网友:
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另建一个文件,复制粘帖后,运行就好看,电容我都试了几个,原来都不行的。现在行了。

void Initsys()
{
volatile unsigned char i;
FLL_CTL0 |= XCAP14PF; // Configure load caps
for (i = 0; i < 10000; i++); // Delay for 32 kHz crystal to
// stabilize
LCDCTL = LCDSG0_1 + LCD4MUX + LCDON; // 4-Mux LCD, segments S0-S15
BTCTL = BT_fLCD_DIV128; // LCD clock freq is ACLK/256
P5SEL = 0xFC; // Select P5.2-7 as Com and Rxx
for (i=0; i<19; i++)
{
LCDMEM[i] = 0;
}

}

在循环出不出来,

网友:
代码:
for (i=0; i<19; i++)
{
LCDMEM[i] = 0;
}
这个循环出不来?

网友:
晕,写0液晶当然没显示了,写点数嘛!

网友:
在 for (i = 0; i < 10000; i++);   这个语句中出不来,现在单步执行能实现程序功能,但是全速运行后,程序有重启,

网友:
你i是char型的,这个循环能出来才见鬼

网友:
改成这个看看
volatile unsigned int 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