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给单片机分配地址?请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09-12-02):
怎么给单片机分配地址?请大家帮忙看看
目前做的如下:
1、PC与多个MCU之间使用RS485接口进行通信连接,MCU使用RS485收发器,PC使用RS232/RS485接口线
2、通信数据帧中包含1位地址数据
3、MCU控制RS485收/发,默认状态是接收
4、MCU收到数据后,分析地址,做出后续反应
5、PC等待被选MCU回应
现在的问题是:
1.给MCU分配地址怎么写代码?
(我是新手,现在已经能通讯,就剩多机的问题,不会用C写)
2.如何比较地址?
数据
接口
如何
通信

网友A:
用的是149,一共6个处理板,到底怎莫给它们分配一个唯一的地址阿,谁来帮我看看

网友B:
外接拨码开关
或程序中设定(把地址号写入FLASH),来区分地址。

网友C:
给lz一个方案:
1、每个MCU必须有唯一的
ID
(在系统生命周期内,不允许出现相同ID的MCU),以及
登入、在线、退出、旁立、排除、废弃
等状态。
2、PC定期进行
点名
广播,用以查询MCU的通讯状态
3、刚连入的MCU,接收到点名广播后,发送登入请求以进行
报名
4、PC接收到登入请求后,解析新登入的MCU的ID,构筑MCU连接状态表,给新登入的MCU分配地址,并允许新登入的MCU使用其拥有的通讯地址进行通讯
5、PC根据MCU连接状态表,管理其与MCU的通讯
6、需要暂时退出的MCU,在收到PC的点名广播后,向PC发送旁立请求,PC将MCU连接状态表中欲旁立的MCU对应的状态设定为旁立,并释放被其占用的通讯地址,但仍保留其在MCU连接状态表中对应的记录项
7、旁立的MCU可以重新申请登入,但是不一定会拥有之前所分配的通讯地址
8、需要退出的MCU,在收到PC的点名广播后,向PC发送退出请求,PC删除MCU连接状态表中欲退出的MCU对应的记录项
9、已经退出的MCU可以重新申请登入,但是这样的请求只能在系统总复位,或上电后进行
10、PC可以强制将某ID的MCU踢出通讯队列,这样的MCU,在MCU连接状态表中被标记为排除。被排除的MCU只有等到PC再次允许其通讯后才能恢复通讯,或者等到下次上电
11、被标记为废弃的MCU只能报到,不能够再次获得通讯的机会,且其ID应该被永久保留
12、点名也可以在总复位或上电后一次处理完毕,然后关闭系统的点名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