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濠电偞鍨堕幐鎼佹儎閻ょ嫻濠电姰鍨煎▔娑氣偓姘煎櫍楠炲啯绻濋崶褔妫烽梺璺ㄥ櫐閹凤拷

楼主:
Linux濠电偞鍨堕幐鍛婎殽閹间焦鍋╅柕濞炬櫅绾偓闂佽法鍣﹂幏锟�
LED濠电偞鍨堕幐濠氬箰閸濄儰鐒婇柨鐕傛嫹
濠电姰鍨归悥銏ゅ礃閹兾ら梻浣稿閸嬪嫰宕愭搴g當闁瑰墽绮崑瀣煥閻曞倹瀚�
婵犵數鍋為崹鐢告偋閹版澘鍨傞柛宀€鍋為崑銊╂⒒閸喓銆掗柟鏂ゆ嫹
濠电偛顕慨浼村磿閸欏鍨旈柤鎼佹涧椤曡鲸鎱ㄥ鍡楀闁告埊鎷�
婵犳鍠氶幊鎾诲磹閼恒儳顩查柟缁㈠枛缁狀垱绻涢幋鐐电焼缂侇噯鎷�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430的位操作有什么简单方法?
gesonglin007
gesonglin007

网友A(2005-05-11):
430的位操作有什么简单方法?
我刚接触430单片机,总觉得位操作太麻烦,我要置位或清零,需要两种不同的头文件,且占用的程序空间比较大,在判断位时,也很麻烦,总要先读到CPU寄存器中,才能判断,否则就改变了该位所在的RAM的值。
其它单片机,如51,PIC都有专门的位操作,很方便。
是否我对430理解不对,有没有简单的方法?请各位指教。
谢谢了!
简单方法
寄存器
程序

网友B:
供参考!
#define P2_0_RS 0x01
#define P2_1_RW 0x02
#define P2_2_EN 0x04
#define P2_3_CS1 0x08
#define P2_3_CS2 0x40
#define P2_3_RST 0x80
P2DIR = 0xFF;
P2OUT = P2_3_CS1 | P2_3_CS2 | P2_3_RST;
P2OUT &=~P2_3_RST;
_NOP();
_NOP();
P2OUT |= P2_2_EN;
if(CS1) P2OUT |= P2_3_CS1;
else P2OUT &=~P2_3_CS1;
if(CS2) P2OUT |= P2_3_CS2;
else P2OUT &=~P2_3_CS2;

网友C:
供参考!
#define CLK_OUT P1OUT
#define CLK BIT0
#define MEM_OUT P1OUT
#define MEM BIT1
。。。。。
CLK_OUT &=~ CLK;
CLK_OUT |= CLK;
MEM_OUT |= MEM ;
MEM_OUT &=~ MEM ;

网友D:
谢了
其实我也不是说它麻烦,只是说置一个位,清一个位,以及判断一个位占用了太多的程序量。

网友E(2009-12-02):
不知道像GCC一样用宏位移效率如何
PORTA=(1<<4)|(1<<6);
#define Set_Bit(val,bit) val|=(1<<bit)
Set_bit(PORTA,3);

网友F:
位运算确实不如51,但是速度还是蛮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