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5种LPM模式的若干问题??

楼主:
1。LPM模式咋用??,sheet上说,一共涉及到SR 里面的 SCG0,SCG1,CPuOFF,OSCOFF,四个位
但给出的LPM组合只有5种,是不是只能按手册上列出的这五种去操作,如果是就怪了,X1xx 和 x4xx 的 这4个比特的意义都不一样呀,比如,SCG1在x1xx上是控制SMCLK的开关,但在X4xx上是 DCO发生器的开关(smclk开关另外存在于FLL_CTL里),,那末这几种LPM该如何去用,是不是根据需要想把那个时钟关了都可以呢(即不按他给的那五种组合操作)???

2。.在低功耗模式下,只要给CPU的时钟不被关断cpu就仍能执行程序是莫???

3。是不是对于DCO来说,当只有不用作mclk或smclk的时钟源才能被关掉,否则禁止操作无效,
LFX无次限制????

网友:
OSc用于MCLK时好像关不了

网友:
了解:Q3.:
关于LFX: 关断原则:
Software can disa××e LFXT1 by setting OSCOFF if this signal does not source
MCLK (SELM ≠ 3 or CPUOFF = 1 ).

XT2:
The XT2OFF bit disa××es the XT2 oscillator if XT2CLK is unused for MCLK
(SELMx ≠ 2 or CPUOFF = 1) and SMCLK (SELS = 0 or SMCLKOFF = 1).

网友:
Software can disa××e LFXT1 by setting OSCOFF if this signal does not source
MCLK (SELM ≠ 3 or CPUOFF = 1 ).

关掉OSCOFF 一切都安静了

网友:
DCO 也是想关就关没有限制,不管用不用作m/smclk

网友:
看得我云里雾里的,在LPM4下说晶振关闭了,是屏蔽外接晶振的意思还是关闭DCO的RC振荡器啊?

网友:
个人见解

若根据430时钟模块的框图的SCG0,SCG1,CPU0FF,OSCOFF这四位去与低功耗模式中关于这四位的说法去对比的话,你会发现会有很多不同。所以可以肯定的是,不能对这几位随便操作。因为430时钟模块的内部的结构可能并不是像Datasheet上描述的那样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