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430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
在430串口设置正常的情况下,我用串口调试工具发送字符FF,但在串口接收缓存中的数据不是0x46,而是0xAE,不明白怎么回事,有哪位大虾遇到过此类情况么?
还有在串口调试工具中必须输入FF才能进入430串口接收中断,而单个字符F不能进入中断,不知为什么?
小弟刚接触430,还请大虾们多多帮助。

网友:
串口模式对吗?

数据位长度,校验等,

网友:
引用:

数据位长度,校验等,
串口模式正确,8位字符,无校验

网友:
既然能收到,说明通讯功能是没错了。估计还得仔细检查波特率设置和通讯约定等

网友:
主要是看设置的串口参数对不对,以及串口调试助手设置的通讯数据是什么格式的,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
波特率不正确

网友:
引用:

主要是看设置的串口参数对不对,以及串口调试助手设置的通讯数据是什么格式的,好好检查一下
软件已经验证没有错误,我是将PC机的串口信号通过激光器转换成光信号再由目标板将光信号转换成电信号的,转换后的电信号经MAX488->RS-232->PC机,串口数据正确。但是将电信号送到430后数据就变了。我测了下电信号的变化范围只有1V不到,是不是光电转换后的电平太低的原因?430串口通信时串口电压是3.3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