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38的flash操作方法

楼主:
请教MSP430F5438有关flash操作的问题,代码见下,为什么固定地址的flash没有改变?
代码: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long SEGMENT = 0x20000ul;

  WriteFlash(SEGMENT);
  FlashErase(SEGMENT);

  while(1);

}
代码:
//擦除Flash指定地址:adr指定地址Y
void FlashErase(unsigned long pAddr)
{

  uchar * Flash_ptr = (uchar *)pAddr;

  _DINT();

  while(BUSY & FCTL3);
  FCTL3 = FWKEY;
  FCTL1 = FWKEY+ERASE;
  *Flash_ptr = 0;
  while(BUSY & FCTL3);
  FCTL3 = FWKEY+LOCK;
  _EINT();
}
代码:
//写入Flash指定地址:adr指定地址,
void WriteFlash(unsigned long pAddr)
{
  _DINT();
  unsigned int i;
  uchar * Flash_ptr = (uchar *)pAddr;
  while (FCTL3&BUSY);
  FCTL3 = FWKEY;
  FCTL1 = FWKEY+WRT;
  for(i = 0; i < 128; i++)
  {
    *(Flash_ptr++) = record1[i];
    while(!(WAIT & FCTL3));
  }
  while (FCTL3&BUSY);
  FCTL1 = FWKEY;
  FCTL3 = FWKEY+LOCK;
  _EINT();
}

网友:
问题解决了一部分,在工程选项中修改为大模式数据模式,可以完成大于64k地址的flash读写操作,但是又出现了新问题?程序总是无故复位,哪位高人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能不能说的再详细一些!程序要完成什么功能?定义了一些什么变量?

网友:
5系列FLASH几个注意的问题。
1、因为IAR编译器默认的指针长度为16位的,所以当出现MSP430X的时候,访问64K之外的FLASH地址就不现实了。于是,需要把在工程选项中修改为大模式数据模式,这样指针的长度就是32位的。
2、中断服务程序必须在64K之内,当然中断服务程序之内,可以去调用定位在64K之外的子函数

3.无故复位 要查看自己的程序框架 注意一点 不要让编译器把main函数入口定位在大于65535否认地址

网友:
谢谢!我用的C编译器是IAR4.01的,版主说的后2点不太懂:

难道中断服务程序或main函数入口不是编译器自动配置在64K内吗?

网友:
哪位高人帮忙啊!还是不太明白啊!

网友:
程序大的话 调用的子函数很多很多 你可以看下反汇编内的地址 编译器一般都把你申明的子函数先放低地址 等轮到你main函数的时候 地址很有可能已经超过65535

另外你编译器是不是可以换下 有最新的4.21 楼上没有这个××××××去尝试下新东西?

网友:
谢谢斑竹!我再试试

网友:
还是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