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的峰值电压问题

楼主:
我用的一个16MHZ的高速晶振源,它的峰值电压在1V左右,在2131上测试了结果跑不起来,是根本不能用还是别的原因?

网友:
你开晶振的程序  发上来看看

网友:
软件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include <msp430x21x1.h>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1DIR |= 0x01; // P1.0 output
CCTL0 = CCIE; // CCR0 interrupt ena××ed
CCR0 = 50000;
TACTL = TASSEL_2 + MC_2; // SMCLK, contmode
//TACTL = TASSEL_1+ID1+ID0 + MC_2; // TACLK, contmode
_BIS_SR(LPM0_bits+ GIE); // Enter LPM0 w/ interrupt
}

// Timer A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P1OUT ^= 0x01; // Toggle P1.0
i++;
CCR0 += 50000; // Add Offset to CCR0
}

我用 SMCLK时钟做定时器时钟时,可以跑起来,应该是DCO提高给SMCLK的
我用TACLK时钟做定时器时钟时,就跑不起来了,不产生中断了。

网友:
人家说的是要看你的 时钟模块设置的程序,没说你定时器的程序。
时钟模块程序 是关于BCSCTL1,BCSCTL2,BCSCTL3及DCOCTL这几个寄存器的设置。

网友:
我是想用定时器来测试晶振有没有用啊!这样不可以吗?
那我还是再看看时钟模块吧!谢谢

网友:
有可能是电平匹配问题,看看板子上的供电电压与仿真器是否冲突

网友:
我是用仿真器来供电的啊,现在外设都没有 只有449一块芯片的核心板

网友:
系统或主板usb的问题

重新装一下系统看看。。

网友:
系统已经重装,而且不是在一台电脑上是这样,我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也是这样的现象啊

网友:
应该是你的板子得复位不好,不能很好复位

网友:
看看是不是UIF供电

不足引起的,换一块核心板试验一下。

网友:
应该跟你的目标板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