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iled to write memory at 0X4000?!

楼主(2009-07-31):
Failed to write memory at 0X4000?!
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用的MSP430F1611,下载程序时出现Failed to write memory at 0X4000的错误,试了好多次都不行,又重新建立工程也不行,硬件的连接应该没有问题,向大家请教是为啥啊?谢谢先了
工程
memory
failed
write

网友A:
FLASH写不进去。程序没问题吧?确保芯片是好的吗?

网友B:
同样的程序在别人的板子上可以下进去,芯片也是刚焊上的呀。
擦除FLASH的进度条完成了,但是往里写程序的进度条却进行不下去。
我觉得擦除也是写的过程啊,怎么会一个可以一个不行呢?
这与JTAG座与单片机之间的走线长短有关系吗,我的那几根线有6-7厘米长

网友C:
不要用JTAG提供的电源,外加电源试一下
可能不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D:
JTAG线6-7cm是没有关系的。你按楼上的做法试试看

网友E(2009-12-25):
把烧写电压调高点,这样就能烧进去了,不过会有warning,提示你info烧不进去。
试试看吧,我也想不出来啥原因

网友F(2011-07-25):
换片子吧
楼主,我告诉你,快换个芯片吧·····我也发现了你的那个问题,也是各种想修好---可惜都不行--只能换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