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IF JTAG驱动安装不能,求解答

楼主(2009-12-22):
UIF JTAG驱动安装不能,求解答
之前可以用,突然就不行了让我安驱动
在IAR文件夹下的驱动跟UIF自带光盘的驱动安装都不行
重装系统跟各个版本IAR也是一样
错误
“安装设备时,出现了一个错误
在INF中找不到所需的段落”
安装
文件夹

网友A:
重新装IAR
还不行就重新装系统。

网友B:
需要你重装系统,别装ghost版的饿

网友C:
只有重装系统这个办法?
我笔记本没有驱动,安装普通版连USB都读不出来

网友D:
现在只有这个办法,遇到这种情况的朋友不止你一个

网友E:
我之前发过解决这个问题的帖子。
最后一次了:
1.打开umpusbxp.inf 和 umpcomxp.inf(IAR安装目录下,TIUSBFET\WinXP)
2.把umpcomxp.inf中的
[classinstall32.NT]
AddReg = Portsclass.NT.AddReg
拷贝到numpusbxp.inf保存。
3.重装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