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高手请教一个关于MSP430烧写程序的问题

楼主:
我是第一次使用MSP430这个MCU,在烧写程序方面发现有两种烧写器。一种是一端接JATG口,另一端接在PC机上的并口,这种好像很便宜。另外一种是通过一个仿真盒接在PC的USB口,这种好像贵些。
请问我只是想往MSP430里烧写代码,用第一种可以吗,第二种和第一种除了接在PC方式不同,用起来有什么区别吗?还望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第一种是PIF

就是Parallel 并口仿真器,只能仿jtag 4线不能 仿 2线(MSP430F20XX系列可用2线仿真,也可以jtag仿真,但jtag太占io口,其他的430一般都是JTAG仿真,)

第2种是UIF 就是 usb仿真器,可以仿任何430单片机,

PIF可以自己做,网上有资料(74hc244+电阻+三极管),,USB的UIF很方便,适合在无并口的台式和笔记本上使用,(UIF taobao上不到200元,不差钱就买个UIF)

网友:
用第一种可以吗,

第二种和第一种除了接在PC方式不同,用起来有什么区别吗

没什么区别,,在软件里选是 uif还是PIF就好了。

网友:
建议最好还是买个USB接口的吧!

网友:
如果单纯的编程烧写程序,最好用编程器。

网友:
我两种都用了,所以只推荐USB,因为并口的实在难用

网友:
谢谢LS的各位大侠!

网友:
并口的一般笔记本都没有并口了

网友:
5楼的正点,直接编程器

网友:
usb的好用 我一直在用  很方便

网友:
USB的仿真器似乎没有并口的稳定性好,总是容易断开!

网友:
新手.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弄.郁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