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SP430C语言中,执行__delay_cycles(100);为什么会死机。

楼主:
在C语言中,执行
__delay_cycles(100);
经常会死机,不知为什么。

网友:
不会吧~~我用#define CPU_F ((dou××e)8000000)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e)x/1000000.0))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e)x/1000.0))
一直好好的啊!

网友:
确实这样,在程序中不同的位置效果不一样,有的地方死机,有的地方好好的。

网友:
把程序都贴上来

看看。

网友:
多多指教:
// P9.1,2,3 option select
P9SEL |= 0xe;
// **Put state machine in reset**
UCB2CTL1 |= UCSWRST;
// 3-pin, 8-bit SPI master
// Clock polarity high, MSB
UCB2CTL0 |= UCMST+UCSYNC+UCMSB+UCCKPH;
// SMCLK
UCB2CTL1 |= UCSSEL_2;
UCB2BR0 = 2; //2
UCB2BR1 = 0; //
//UCB2STAT |= 0x80;
// No modulation
//UCB2MCTL = 0;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UCB2CTL1 &= ~UCSWRST;
// Ena××e USCI_B2 RX interrupt
//UCB2IE |= UCRXIE;
P10DIR |= BIT6;
// Wait for sl××e to initialize
__delay_cycles(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