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30单片机不设置复位键的情况下,怎样让它上电就初始化?

楼主:
请问430单片机不设置复位键的情况下,怎样让它上电就初始化?
我需要把430做到封闭的传感器内部,不能使用复位键。
怎让让它上电就初始化?
谢谢指教!

网友:
上电程序从头开始运行。

什么也不用做,只要在程序里做初始化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楼上指教

谢谢楼上指教了

网友:
这方法好

网友:
一上电程序就初始化了啊!

网友:
补充问题

1.写RTCHOUR寄存器,也就是小时寄存器,有时候会发生写入的后,读出来不是原来的值
2.void Init_Rtc(void)子程序中有两句设置报警定时的语句
RTCAMINHR = 0X0180; //闹钟小时和分钟设置
RTCADOWDAY = 0X1203; //闹钟星期和日期设置
请问这个报警时间是多少,怎么定义的?若我想在22:29发生报警,请问怎么设置?
高手帮忙解释一下吧,谢谢!

网友:
引用:

1.写RTCHOUR寄存器,也就是小时寄存器,有时候会发生写入的后,读出来不是原来的值
2.void Init_Rtc(void)子程序中有?.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型号,不过应该都一样吧,小时设置成22,分钟设置成29,最高位置1,其它最高位置0。

网友:
RTCHOUR

写RTCHOUR寄存器,也就是小时寄存器,有时候会发生写入的后,读出来不是原来的值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解决的办法是更新时间的时候要从年,月,星期,天,小时,分,秒这样的顺序来初始化,而不是按照秒,分。。。的方向初始化。原因不清楚,但这样处理后的确没有那种现象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最后是调用 TI 网站提供的示例程序 RTC_Workaround.zip。

TI 提供的汇编子程序,而仿照其编写的C语言子程序调用时有时就会出现时间赋值时错误的现象,
插入一些延时语句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还是会出现有的数值能够正确写入,有的数值写入却不正确。

改为调用TI 提供的汇编子程序则无此问题。

但是将TI 提供的汇编子程序中规定的子程序初始地址改为不固定初始地址而由编译器决定后则又出现了时间赋值错误的现象。推测原因可能是程序编译后如果控制RTC模块的程序在扩展地址里(大于60KB之外的),16位的MCU执行扩展地址里的程序可能不能很好的控制硬件RTC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