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可屏蔽中断的处理

楼主:
大家好!一直用的网上的MSP430的程序框架写程序,程序的最后有一段是关于非可屏蔽中断的。程序如下:
/*****************************************************************************
不可屏蔽中断函数
******************************************************************************/
#pragma vector=NMI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Nmi()
{
//以下为参考处理程序,不使用的中断源应当删除
if((IFG1&OFIFG)==OFIFG)
{
//振荡器失效
IFG1 &= ~OFIFG;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IFG1&NMIIFG)==NMIIFG)
{
//RST/NMI不可屏蔽中断
IFG1 &= ~NMIIFG;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else //if((FCTL3&ACCVIFG)==ACCVIFG)
{
//存储器非法访问
FCTL3 &= ~ACCVIFG;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

以前一直没有管这一段,
但是现在出了问题,在某些状态,MCU(F1232)会死机,仿真时发现停留在 else if((IFG1&NMIIFG)==NMIIFG)处,在网上查相应资料说,响应中断以后要迅速退出中断,以免引起中断嵌套。导致死机,但是具体如何退出?这一段程序要如何如处理?请大家赐教!

网友:
中断服务程序中的代码执行完了就会自动退出中断的。

网友:
非屏蔽中断是当系统出现意外情况时产生的需要软件来处理的,否则将有可能产生不可预料错误的中断事件。
当发生非屏蔽中断后,应迅速的对中断事件作出快速处理,防止外围设备出现不可预料的错误,如果这个事情无法处理应及时通知上位机或报警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