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lcd的电压?

楼主(2009-12-22):
lcd的电压?
430f4xx系列定制l时的cd电压,是根据给430供电电压确定吗?供电3.6v,就定3.6v的lcd?
还有那几个电阻,如何确定?请斑竹赐教,谢谢
电压
如何

网友A:
液晶定制时就确定了液晶的电压,这个不能改,驱动芯片可以调节驱动电压

网友B:
LCD电压开模时联系厂家
电阻看显示面积等,一般几十K到1M大小。

网友C:
我的意思是电源3.6v,lcd是用3.6v?
我的意思是电源3.6v,lcd是用3.6v?

网友D:
我的意思是电源3.6v给430f4xx供电,lcd是用3.6v?
我的意思是电源3.6v给430f4xx供电,lcd是用3.6v?还是430f4xx有个固定的给液晶供电电压?

网友E:
MCU加多大电压,
LCD就是多少电压,所以一般带LCD的MCU,MCU电压要稳定,要不电压低了,LCD变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