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绝对值的准确用法

楼主:
请教各位同仁:int变量取绝对值用fabsf,fabs,fabsl的哪一个,谢谢!

网友:
难道诸位都没有遇到取绝对值的问题吗?

网友:
实践是最好的老师

网友:
一直在用fabsl没有问题,但准确的用法呢?嗨。。。

网友:
  abs():参数必须为int型,所以用它的时候,必须保证要求绝对值的数必须为整形,否则虽然不会报错,但是会出现逻辑错误哦。
  fabs():参数为float或dou××e型,要是想求实型数的绝对值,应该用它

网友:
非常感谢你的这个帖子啊 虽然我不会回答你的问题 但是你解决了我遇到的问题,搞了好几个小时,数码管的显示不清楚就是和这个绝对值有关,之前用的是abs(),改成你的fabsl()果然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