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P430与RS422设备通讯

楼主(2009-12-19):
求助MSP430与RS422设备通讯
设备是RS422接口,2入(RA、RB)2出(TA、TB),波特率9600,考虑通过MAX3076和MSP430F169通讯,但实际使用MSP430不管是输入还是输出都需要通过反相器,而且MSP430发送无误码,接收有时有误码(都是最高位收错),电阻120欧,求助如何解决误码问题?
以前用两片430通过两片MAX3485通讯没有问题,没试过430和设备通讯
通讯
设备
波特率
接口
如何

网友A:
需要接反相器可能是AB、YZ接反了?如果接反了就是RB、TB是+,RA、TA是-

网友B:
波特率准吗?
误差是多少?

网友C:
用32k晶振,和PC通讯就没有误码

网友D:
要反相器干吗?肯定的你硬件有问题

网友E:
头回做422,按以前的思路应该A是正B是负,但通讯后电平是反的,所以接了反相器。接收只有最高位可能收错、后7位都正确,应该是32k晶振做的9600波特率有偏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