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看门狗定时器的看门狗模式

楼主:
430单片机的看门狗有两种工作模式:一是间隔定时器模式;一是看门狗模式。

间隔定时器模式比较简单,不麻烦大家了!

看门狗定时器工作于看门狗模式时,WDTIE对看门狗的工作及中断不起限制作用,可以不用理会。

当看门狗定时器定时时间到后,会置位WDTIFG标志位,并由此标志引起一个复位矢量中断

(reset vector interrupt),并且WDTIFG标志位不会自动清除,以供中断服务程序判断引起复

位中断的原因。

看门狗模式下,除了定时时间到引起复位中断外,错误的写入密匙也会引起复位中断。

我的问题是:

一、错误的密匙写入操作引起复位中断时,会不会置位WDTIFG位?

二、中断服务程序如何判断是由于错误的密匙写入引起的复位中断,还是由于定时时间到所引起的

复位中断?

一个人自学,很是艰难。也无法设计一个实验来进行验证,无耐之下,把用户手册看了好几遍,

还是无法找到答案,只好到网上麻烦大家!

明白的朋友指点一下迷津,多谢了!

网友:
想了解一下   我只知道看门狗监视程序运行出错是会产生复位中断这是就是所谓的程序跑飞了   其他的希望大家发表意见 学习学习

网友:
这个问题难道没有人能回答吗?

是真的没有人能够回答还是不值得回答?郁闷!!!

哪位好心的高手能帮忙写一个看门狗模式的例程,将会对中国的430初学者提供一个

学习的捷径,功德无量啊!

网友:
这种例程多如牛毛,估计你没找过

网友:
WDTCTL = WDT_ARST_250; // WDT 250ms, ACLK, interval timer

{
WDTCTL = WDT_ARST_250; // WDT 250ms, ACLK, interval timer
}

网友:
版主小姐,能给我解答一下上边提出的疑问吗?

版主小姐,我现在的疑问是:看门狗工作模式时,定时器溢出会置会WDTIFG,并引发一个PUC,

PUC后,这个WDTIFG也不会复位,以供RESET VECTOR INTERRUPT程序使用,确定引起复位

的源。

如果对WDTCTL写入时,密码错误(不是05AH),也将会引发一个PUC,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也会

置位WDTIFG?

网友:
When using the WDT in the watchdog mode, the WDTIFG flag sources a reset
vector interrupt. The WDTIFG can be used by the reset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to determine if the watchdog caused the device to reset. If the flag is
set, then the watchdog timer initiated the reset condition either by timing out
or by a security key violation
. If WDTIFG is cleared, the reset was caused by
a different source.

WDTIFG --- Watchdog timer interrupt flag. In watchdog mode, WDTIFG remains set until reset by software.

1.WDTIFG在WDT模式下使CPU复位后,将保持为置位状态供程序查询处理.
2.WDT下,超时将使WDTIFG置位并保持在CPU重启后供软件测试
3.写错密码,将使WDTIFG置位并保持在CPU重启后供软件测试

网友:
谢谢楼上兄弟的回复!

楼上的兄弟,谢您了!

感谢您回答了我第一个问题!看来您还是技高一筹啊,您做红色标志的地方,我学习时也做了红色标

志了,只是拿不准,所以上来问问。谢您给我吃了个定心丸!!!

第二个问题:

看门狗定时溢出和写密码错误都能导致PUC的产生,并且都能置位WDTIFG并保持此标志在PUC后

不清零。

那么PUC后的程序中,又是如何区分看门狗是如何引起PUC的呢?(定时溢出或写密码错?)

麻烦您再回复一下,谢了!

顺便发表一下感概:您比那个女版主做事儿认真、实在!至少在对待我的贴子回复的态度上,利尔

达的技术人员要是都有您这种态度,生意肯定会更上一层楼!

我的QQ:404496210,期待向您学习!

网友:
记号一下

网友:
这个悲哀了……fae20可是纯爷们儿。
WDT的话跟430的型号是有关系的。Non_F5的话WDTIFG在看门狗模式下PUC之后是置位的,定时器下是清0的。F5系列即使是看门狗模式下PUC复位之后WDTIFG也被清0了。(虽然手册上依然这么说,但至少我做的实验证明)

另外你说的“那么PUC后的程序中,又是如何区分看门狗是如何引起PUC的呢?(定时溢出或写密码错?)”
我的回答是: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找到加以区别的方法。之前想过如果密钥错误就应该引起非法访问事件,那么非法访问标志就置位。可我做过实验证明------------fai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