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初值计算

楼主:
如果想得到固定周期(比如:20ms)的PWM波,定时器的初值该如何计算啊?晶振:8M

网友:
8M / 20,000 = 400
CCRX = 400 - 1

网友:
楼上的计算错误,LZ说的是周期20ms,也就是说频率是50Hz

网友:
楼上的计算错误,LZ说的是周期20ms,也就是说频率是50Hz

怎么算才是对的呢?

网友:
8M / 50 - 1

网友:
8M / 50 - 1

谢谢~!
这回总算对了。
如果周期太长,可以分频对吧

网友:
引用:

谢谢~!
这回总算对了。
如果周期太长,可以分频对吧

对的吗? 我怎么感觉不对的 8M/50 - 1 = 159999 >65536 这也算不对的,都溢出了

这样算好了 8M先8分频,然后定时 CCRX = 1M/50 -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