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270差分信号输入问题

楼主(2010-02-04):
请教4270差分信号输入问题
请教高手:
我用1mA得恒流源通过PT100,用4270来检测差分电压信号.问题有2个:
1.F4270要求差分信号是0-1.2V,这个范围是指A0+<1.2,还是A0+ 与A0-的压差小于1.2V?
2. 是否需要加入差分放大器来进行阻抗匹配? 因为4270内部有放大器,是否可以不用再加入放大器进行隔离?
信号

网友A:
没用过,
应该是
1,差分范围<1.2V
2,看信号源是什么,一般需要外部放大。

网友B:
4270用的可能是SD16A对输入要求比SD16低。

网友C:
多谢2位,请教tage:
我用放大器做的恒流源给PT100供电,PT100两端的电势是2.5V-2.6V, 超过了基准电压2.5V,是否可以接入4270?
我看了一下430的应用报告,做的压力计就是430直接采的桥电路输出的压差信号,通过内部放大和采样。如果采用外部放大的话,用仪用差分放大器进行放大,单端输出,那么这个电压是不是就不能再接入4270了,因为4270的范围是1.2V以内?

网友D:
满足这2个条件随你怎么接:
1.sd16的FSR = +- (Vref/Gain)/2 (差模电压范围)
2.A+、A-的管脚都必须在-0.3V ~Vcc+0.3V之间 (共模电压范围)
“是否需要加入差分放大器来进行阻抗匹配?”
这个就看你电路怎么设计了,模拟前段电路如果设计的好,输出阻抗很低的话,也就没这个必要了。
4270是SD16A 如果采样率要求不高的话 建议打开Buffer 这个对阻抗匹配有帮助